[原创] Perc rule floating S/D

楼主(2025-06-25):
大佬们,有没有人写过Perc rule file,去检测floating source/drain/bulk? 如何去trace(S/D直连没问题,如果中间有hier或者res/switch)是关键。

网友A:
你说的floating是指在版图上,source/drain/bulk没有连接到信号,浮空的met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floating是指在版图上,source/drain/bulk没有连接到信号,浮空的metal?

不是layout的啊,我程序的输入是CDL netlist。

对,从netlist找floating S/D/B, tutorial给的gate floating可以用, 但是perc好像不支持其他terminal的floating check,难道是calibre认为一般designer不会犯floating S/D/B这样的低级错误?? 哈哈

网友B:
可以参考我写的这个perc rule https://blog.eetop.cn/blog-765435-6950008.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我写的这个perc rule https://blog.eetop.cn/blog-765435-6950008.html

谢谢你!

我理解一下,下图是很简单的一个S/D tracing, 应该是没有S/D float情况,算法里我想跳过两个source中间的电阻,但是init里面已经定义了create_net_path -type {R}, 我想用perc::count -net $s_net, 如果找到多于2个结果,就算此device不float, 可惜电阻挡住了(橘色箭头透不过)

网友C(2025-10-15):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