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共源共栅增益,小信号电流泄露

楼主(2025-06-25):
我在仿真折叠共源共栅时发现,这种结构在交流仿真时有小信号电流通过M4的衬底,也就是B端,流到地上,导致实际仿真的增益比理论增益大大降低,第二种结构就会好很多,个人猜测是因为第一种结构输出处的电压太大所致,有大佬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漏致势垒降低效应

网友A:
输出点的管子VDS太大了吧,这应该和结构没关系呀,如果是仿真增益用闭环来仿,那你输出电压是一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点的管子VDS太大了吧,这应该和结构没关系呀,如果是仿真增益用闭环来仿,那你输出电压是一定的 ...

我猜测就是输出点的电压太大了,因为第二种结构输出电压低嘛,搞不懂为什么小信号电流会泄露那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猜测就是输出点的电压太大了,因为第二种结构输出电压低嘛,搞不懂为什么小信号电流会泄露那么多。
...

接成单位增益的话,输出电压和输入共模一样啊,为啥会第二种结构输出电压低。原因可以参照我这个帖子,之前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https://bbs.eetop.cn/thread-980268-2-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成单位增益的话,输出电压和输入共模一样啊,为啥会第二种结构输出电压低。原因可以参照我这个帖子,之 ...

像前面人说的漏致势垒降低效应,格雷书有具体解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猜测就是输出点的电压太大了,因为第二种结构输出电压低嘛,搞不懂为什么小信号电流会泄露那么多。
...

就像Riching说的,你接成闭环,VOUT一样的情况下,还是会泄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像Riching说的,你接成闭环,VOUT一样的情况下,还是会泄露吗?

接成闭环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