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部分input无时序报告,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5-06-25):
写了一个简单的模块,8bit计数器,valid表示有效,set为置位信号(为高时,输出置位data)。

约束文件里面已经约束了所有的input,但时序报告中却缺少data的部分,请问是为啥?
verilog代码:

约束文件

timing_report中只有valid部分

rtl

rtl

约束

约束

timing_rpt

timing_rpt

网友A:
1. 可以使用 check_timing 检查是否存在 no_input_delay 的 port;
2. 你这个 timing_rpt 只有一个 timing_path,报告默认只显示最长的;你可以多报几条,看 input data 是否在后面几条 timing_path 里;
3. 你可以直接使用 report_timing -from data 报告这条 timing_pa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可以使用 check_timing 检查是否存在 no_input_delay 的 port;
2. 你这个 timing_rpt 只有一个 timing_ ...

感谢大佬,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