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情况下Nmos衬底可以接高电平

楼主(2025-06-25):
100资产
如图,为什么可以这样接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上面的管子是NMOS不是PMOS吗。。NMOS衬底接vdd没啥的,Source接Vdd的我没见过 ...

一些斯密特里面有pmos的一端接vss nmos的一端接vdd

网友C:
将NMOS的P型body/bulk与psub隔离开,这个NMOS的B端就可以接不同于psub(接地)的电位了。

这种器件,就是隔离型器件/isolated device/iso……

网友B:
你确定上面的管子是NMOS不是PMOS吗。。NMOS衬底接vdd没啥的,Source接Vdd的我没见过

网友D:
使用Deep N-well即可独立NMOS body电位, 一般CMOS工艺应该都可以做到, 只是可能会需要额外Area或是Mask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使用Deep N-well即可独立NMOS body电位, 一般CMOS工艺应该都可以做到, 只是可能会需要额外Area或是Mask ...

同意

网友:
画错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些斯密特里面有pmos的一端接vss nmos的一端接vdd

那是nmos和pmos的drain,不是source,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将NMOS的P型body/bulk与psub隔离开,这个NMOS的B端就可以接不同于psub(接地)的电位了。

这种器件,就是 ...

讨论的是T3和Tc2吗?

我还以为是T1、T2和Tn1、Tn2的B和S相连的自偏接法呢。

这T3和Tc2的器件类型有问题啊,不应该是PMOS么?

NMOS的衬底的电位如果接最高的VDD,那这个NMOS就变了,gate电位永远低于bulk,沟道不会出现;只相当于一个二极管,而Bulk电位有可能高于Drain,导致这个二极管有可能正偏哦。

从这个电路结构看,这应该不符合设计初衷,因此,应该还是器件符号用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