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和tempus 怎么判断两个clock之间是异步还是同步?

楼主(2025-06-25):
在不知道sdc的前提下,如果在tool里面通过脚本得出两个clock是异步还是同步?

pt可能会好写一点,pt可以查出来clock_root(通过get_attribute master_clock)
tempus怎么得到呢?

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

楼主:
解决了,tempus也可以用master_clock,但是他的ug里面没写这个,我以为没有,但是工具里面help command是有的

网友A:
不设置的情况下默认会按照同步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设置的情况下默认会按照同步收吧。

我是想设置cdc constraint,需要在工具里面通过脚本查看两个clock是否异步,去判别这两个clock是否需要加cdc constraint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设置cdc constraint,需要在工具里面通过脚本查看两个clock是否异步,去判别这两个clock是否需要加 ...

不好意思哈,我不太懂PT工具,我理解应该有命令可以告知时钟间关系的。

网友B:
pt 工具可以使用 get_clock_relationship {clk_1 clk_2} 的方式获知 clk_1 和 clk_2 之间的关系;
如果是同步,则返回值是 {};
如果是异步,则返回值是 {asynchronous};
你可以去试试这个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pt 工具可以使用 get_clock_relationship {clk_1 clk_2} 的方式获知 clk_1 和 clk_2 之间的关系;
如果是同 ...

嗯,这个我也查到了,但我现在主要用的tempus,tempus相关的命令我还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