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和tempus 怎么判断两个clock之间是异步还是同步

楼主(2025-06-25):
在不知道sdc的前提下,如果在tool里面通过脚本得出两个clock是异步还是同步?

pt可能会好写一点,pt可以查出来clock_root(通过get_attribute master_clock)
tempus怎么得到呢?

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

楼主:
解决了,tempus也可以用master_clock,但是他的ug里面没写这个,我以为没有,但是工具里面help command是有的

网友A:
tempus / innovus 用get_property ?获取?
master_clock是 generated_clock的属性吧。
set_clock_groups能指定同步异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mpus / innovus 用get_property ?获取?
master_clock是 generated_clock的属性吧。
set_clock_groups能 ...

假设不知道sdc的前提下,去判断异步还是同步,我是写了个脚本,找到一个clock的root,如果本身是root就不会再找,然后我去判断两个clock的root是否一样 来判断是同步还是异步,我这个方法有点差劲,如果有更好的方法 请各位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设不知道sdc的前提下,去判断异步还是同步,我是写了个脚本,找到一个clock的root,如果本身是root就不 ...

sdc里面有时钟定义吧,定义了时钟,然后计算时钟间相位差什么的,PT会trance 相应的路径,

楼主:
嗯,我只是单纯在tool里面判断两个clock是否是同步时钟(假设不知道sdc的情况下)(做cdc constrai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