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ynopsys License.dat 迁移问题

楼主(2025-06-25):
我2020年,我用vmware 安装了一个ubuntu虚拟机。按照本版提供的文件和方法安装了Synopsys 2018 and Verdi 2018. 并且产生了license.dat. 该license.data 文件一直工作很好。

最近,我买了一个新电脑,为了省事,我直接将虚拟机的vmk文件考到新电脑。我用同样的工具,和新的MAC地址( 在新的虚拟机里面显示的)生成license.dat 文件。

但VCS and Verdi 都不能运行。 Run  "verdi -licdebug" , 有如下提示:

**************************************************************************

[DEBUG] SYS_INST_DIR = /opt/Synopsys/2018/Verdi2018/verdi/Verdi_O-2018.09-SP2
logDir = /home/merlionfire/verdiLog

Verdi (R)

Release Verdi_O-2018.09-SP2 for (RH Linux x86_64/64bit) -- Thu Feb 21 04:40:56 PDT 2019

Copyright (c) 1999 - 2019 Synopsys, Inc.
This software and the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are proprietary to Synopsys, Inc.
This software may only b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 written license agreement with Synopsys, Inc.
All other use, reproduction, or distribution of this software is strictly prohibited.

rcfile = /home/merlionfire/novas.rc
guiConfFile (read)= /home/merlionfire/novas.conf (working directory)
guiConfFile (write)= /home/merlionfire/novas.conf (working directory)
FlexNet Licensing checkout error: Feature has expired.
Feature:       Verdi
License path:  27050@xubuntu:
FlexNet Licensing error:-10,147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Net Licensing documentation,
available at "www.flexerasoftware.com".
license file(s):  27050@xubuntu
[SCL] 06/25/2025 14:45:23 PID:1615 Client:xubuntu Checkout denied Verdi 2018.09
[ERROR] Could not checkout Verdi license. Use verdi -licdebug for more information.
*************************************************************************************

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

按理说, 对于新的虚拟机内的ubuntu 环境, 除了网卡地址变了,其他都没有变化,都是从旧机器复制过来的。

是不是原系统里面产生的类似"lock"文件,搬到了新系统会和新的licese.dat 不相符 ?

请大家帮忙提供一些解决思路。

本来想省事的。如果实在解决不了,只能重装一遍系统了,看能不能解决。

先谢谢大家了 !!!

网友:
把虚拟机的MAC地址改成之前的MAC地址。

网友A:
打开备份的虚拟机时要选择 “I moved it”, 不然就会变得需要修改网卡mac address跟license.dat里面mac的一致

网友B:
xubuntu  这个设置域名解析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xubuntu  这个设置域名解析了吗

这个两边都没有设置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备份的虚拟机时要选择 “I moved it”, 不然就会变得需要修改网卡mac address跟license.dat里面mac的一 ...

我点的是 "I copy it".

让我试试 "Move it",  看网卡是不是不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两边都没有设置什么。

没设置,怎么认识的

网友:
迁移虚拟机的时候选择move it,copy会修改你的mac地址。

楼主:
向大家汇报一下进展,

用 "Move it" 迁移 vm 文件。 MAC 地址和原来的一样, VCS and Verdi 顺利启动。

谢谢大家的宝贵建议 !!

网友:
虚拟机配置文件中mac地址改一下就行了,反正都是虚拟的mac地址。

网友:
移到新的电脑上重新打开的时候,会提示你是复制的还是移动的,你应该选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