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杂散仿真

楼主(2025-06-25):
请问各位大佬,PLL杂散仿真应该怎么仿真,具体的操作步骤是怎样的?论坛上有的说用DFT函数,有的说用PSD函数,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吗?菜鸡求助

网友A:
没差别啊 PSD指的是功率谱密度函数,就是用DFT方法算出来的啊,DFT就是离散傅里叶变换

网友B:
做FFT仿真,看主频功率和参考杂散点的功率差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FFT仿真,看主频功率和参考杂散点的功率差值

大佬,仿真类型里面没有发现FFT仿真,这个要在哪里设置呀,使用计算器里的函数吗?貌似也没有这个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差别啊 PSD指的是功率谱密度函数,就是用DFT方法算出来的啊,DFT就是离散傅里叶变换 ...

感谢解答,还想问一下您,DFT仿真设置这几栏应该怎样填呀,窗口应该选什么类型呢。谢谢

DFT仿真设置

DFT仿真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bbs.eetop.cn/thread-977182-1-1.html

胡老师,您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仿真类型里面没有发现FFT仿真,这个要在哪里设置呀,使用计算器里的函数吗?貌似也没有这个函数 ...

怎么可能没有呢,跑一段瞬态,取稳定部分做频谱分析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还想问一下您,DFT仿真设置这几栏应该怎样填呀,窗口应该选什么类型呢。谢谢 ...

右下角点开help,window一般选hanning最普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下角点开help,window一般选hanning最普遍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