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Innovus 中 ctd_trace 无法高亮路径颜色显示的问题

楼主(2025-06-25):
大家好,我在使用 Innovus 做 CTS 时遇到一个 ctd_trace 的显示问题,具体情况如下:

楼主:
我使用以下命令想高亮时钟路径:
set path_list [get_ccopt_skew_group_path -skew_group clk1 -longest]
set from_pin [lindex $path_list 0]
set to_pin [lindex $path_list end]
ctd_win -side none -id ctd_window -unit_delay
ctd_trace -from $from_pin -to $to_pin -color red

楼主:
但是在innovus里面一点反应都没有,我已经打开了ctd_win,想请问大家是不是有啥选项要先打开才能看到这个高亮路径呢?在终端里面输入ctd_trace这段代码后也没有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