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信号放大电路的电源波动影响

楼主(2025-06-25):
对于高精度的信号放大电路,电源电压或地波动时会使输出信号错误,可看作电源或地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成正弦信号衰减,可能只有1us,但波动幅值很大,-2V到2V,之后恢复到初值。波动频率较高但仍处于电路工作频率范围内。经仿真观察波动会导致bg和运放都会受到波动影响,从而产生错误的输出信号。这种情况应从电路内部出发加固电路结构,还是从pcb出发减小电源或地的波动?或者在电路内做ldo为模拟电路供电?希望大家给一些思路,谢谢

网友A:
给电源加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电源加滤波

我也是这样想的,现在的pcb在电源和地之间接的1uF和100pF电容,测试的波形显示地的噪声从-2V到2V,频率大概70MHz,将100pF电容换为更小的电容可以抵抗高频噪声吗?不太懂pcb这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