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使用Super Source Follower怎么用

楼主(2025-06-25):
尝试复现一个论文,如下所示
现在有个问题,复制过来的电流多大合适呢
这个电路是低功耗设计,所以可以看到论文末尾的LDO面积其实是非常大的
现在这个电流复制感觉不是很好取,复制电流取得太大了,在小负载时候,M9,10,11,12都是处在亚阈值区
取得太小了,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啊
可以看到,其实效果是有了的,就是很明显的看到极点移动的那个效果,但是还是有两个极点在单位增益带宽以内,补偿的零点感觉作用有限

另一个即使最后曲线为什么不平滑了,感觉我做的LDO或者放大器都有这个问题,哪里来的共轭啊

网友A:
可以分享一下論文嗎?
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分享一下論文嗎?
感謝.

A 500 nA Quiescent, 100 mA Maximum Load  CMOS Low-dropout Regulator

网友B:
我选的是100:1,我在复现的时候会存在这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选的是100:1,我在复现的时候会存在这个现象

请问是出现哪个现象,共轭极点,还是极点随输出负载移动呢

网友:
共轭极点

楼主:
我发现有两个地方造成了共轭,一个是cascode补偿的问题,一个是super source follower的问题,至于怎么解决还在看

有关cascode补偿造成的共轭极点,论坛上有不少人分享论文
我是大电容放输出,主极点在输出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