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服务器是看基频还是看全核睿频呢

楼主(2025-06-25):
想问问大家
ic 服务器跑的速度是看基频,还是看全核睿频呢,
amd 9554(核数:64, 基频:3.1GHz,全核睿频:3.75GHz),
amd 9654 (核数:96, 基频:2.4GHz,全核睿频:3.55GHz),
amd 9754(核数:128, 基频:2.25 GHz,全核睿频:3.1GHz)

有的说是基频,有的说是全核睿频,有的说是看核心和全核睿频。

主要用途模拟ic设计,结合数字混合仿真居多,中等规模芯片,主要集中在前中端设计以及前仿真和后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服务器在轻载和中载的情况下,CPU一般都能跑得比基频快,但一直顶到睿频不太可能(尤其是重载下),取个中 ...

好的,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A:
服务器在轻载和中载的情况下,CPU一般都能跑得比基频快,但一直顶到睿频不太可能(尤其是重载下),取个中间值就好。

模拟IC设计的仿真并行数一般有限,中等规模的设计下,spectre能同时调用16个线程或以上(一般每个核对应两个线程)已经不错了,所以看你们在高峰时段会有多少个设计师同时仿真,算一下高峰时段每个人平均能分到多少个线程:如果团队规模不大,那就可以选择核心数量较少但工作频率更高的型号,线程资源足够且仿真更快;如果团队规模较大,就先保证线程数量足够。如果重载下线程数量实在不够,仿真应该也可以继续进行,只是每个人的仿真速度都会变慢。

数模混合仿真的占用率会稍微高一些,射频仿真的占用会显著增大。

我司的服务器CPU有160核,基频2.5GHz,重载下一般能跑到3.2GHz(最大频率3.9GHz),重载下可供约10位模拟工程师和1位射频工程师同时做仿真,此时系统占用率超过90%。这些数据仅供参考,因为仿真占用率和对应的仿真任务高度相关:如果2位射频工程师同时跑仿真,系统占用率就只剩约20%,最多只能再支持三四位模拟工程师同时仿真了;如果跑的是数模混合顶层,而且仿真并行设置比较激进,那就算只有两三个模拟工程师在做仿真,服务器也已经处于重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