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ort的疑问

楼主(2025-06-25):
最近在仿真电路时发现port设置成DC1V,仿真出来port的DC是2V。然后发现测量仪器上port设置的电压和最后电压表测出来也是这样子两倍的关系。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因为port是以他设置的阻抗让你外部阻抗匹配得到1V,假如你的port阻抗是50欧姆,你外部接个50欧姆就能得到1V,你什么都不接,就是个高阻,实际上就是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port是以他设置的阻抗让你外部阻抗匹配得到1V,假如你的port阻抗是50欧姆,你外部接个50欧姆就能得到1V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