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前仿怎么带上MOS管的失配

楼主(2025-06-25):
在做失调校准,想只跑一个仿真不跑蒙卡看看环路的效果,但是不知道怎么在ADEL里加入MOS管的失配仿真。求助大佬!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把同样尺寸的管子改成尺寸不一样。
其他办法:MOS管支持dvto参数,代表阈值偏差,但是图形界面中不一定方便改。
还可以给差分对的负载一边加一个小电流源。
这些手段都可以达到产生等效输入失调的效果。

网友:
蒙卡只跑一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