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irror操作是否改变寄存器模型的期望值?

楼主(2025-06-25):
小白学习求助:白皮书上写的mirror操作是改变寄存器模型的期望值和镜像值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问了deepseek它确说mirror不能改变期望值?到底哪个正确呀

网友:
只要你使用了auto predict, 就会改变。  mirror操作本质就是一个read,外加一个可选的check,read会改变mirror值和desired值,同样mirror也会改变。这是源码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