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判断混合芯片数字模块输出的数字高电平电压

楼主(2025-06-26):
如图:

如图一个iic模块,想要确认一下模块输出的高电平信号是由什么决定。
个人认为是输入的电压信号VINT,但是不太自信。希望大佬给个答案。谢谢!

网友A:
一般是模块的vdd,拿个里面netlist或者管子仿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模块的vdd,拿个里面netlist或者管子仿一下就知道了

哦哦,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