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同工艺角pex提参的问题

楼主(2025-06-26):
想问问大佬们,版图后仿的仿真不同工艺角会有需要对不同的工艺角进行不同的提参吗?如果需要,有没有什么教程呢?我没找到怎么提不同工艺角的参数

网友:
不用。
后仿只是提取的管子大小、间距及对应的寄生参数等,得到的netlist和前仿时的netlist类似,是和corner无关的。
后仿和前仿一样,只要在仿真时切换corner就行了。

网友:
确实有的工艺寄生参数也提供了typ,  min, max几种选择,想要准确点可以分别提取这几种情况的寄生参数

网友:
Foundry会提供rcbest, rcworst等寄生参数的rule,搭配上pex自带的温度参数,你可以提高低温下的rcbest,rcworst。一般就是最恶劣的场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