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版图中所有的used layer导出成文本?

楼主(2025-06-26):
需求由来:
出GDS的数据的时候,需要将一些标识层、PIN层,MRK层等去掉,所以会在layermap里面去掉这些层次,再将导出的GDS导入之后和原来的版图做对比,由于层次太多,容易漏看,所以想将导出前后的版图中所有的used layer分别导出成文本,用gvimdiff就能快速比对出层次差异。

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应该怎么实现这个需求?

网友A:
如果不是想练习SKILL脚本的话,导出GDS时填上summary文件名,在summary文件中有哪些层有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想练习SKILL脚本的话,导出GDS时填上summary文件名,在summary文件中有哪些层有数据。 ...

强 !这个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