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眼图调整方法

楼主(2025-06-26):
各位大佬

输入信号经过反相器和DFF,眼图jitter有3ps,还有一根下降沿的线更差,怎么把Jitter减小到2ps以内啊?

我看电源比较脏,可以加滤波电容,还有其它调尺寸的方法吗?

网友A(2025-09-18):
楼主你解决了吗,我在仿CTLE时也遇到了类似的jitter太大的问题,有什么好的改善方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解决了吗,我在仿CTLE时也遇到了类似的jitter太大的问题,有什么好的改善方法呢 ...

看看哪里器件噪声大,我这个主要是电源要加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