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蒙特卡洛结果提问

楼主(2025-06-26):
电路原理图如手绘,各工艺角都是正常的,但蒙卡却出现了很奇怪的结果。为什么会整体曲线上下平移啊?如果蒙卡下挂了我能理解,可输入是0的时候怎么会输出几百mv,还这么规整的平移呢?求各位大佬指教

网友A:
这就是失调电压呀!

网友:
offset 导致的。可以查看平移的mean and std。 mean代表就是systematic offset, std代表的是random offs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失调电压呀!

我理解过来了!确实是失调引起的问题!这种一般要怎么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