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板图的管子跟net识别错误

楼主(2025-06-26):
如下图所示,本人认为是LVS文件把M33跟M89的d端识别错了,所以导致net0244跟net0274被认为接错了(报错 incorrect net),而且layout中把M89当成了M33所以说M33的宽不对。我在net0244跟net0274上分别加label,发现incorrect net的这两个错误没了,但出现了incorrect port(这个很好理解,因为原理图中没有加label,而板图中多了),而且试过从原理图重新生成layout,还是有错误,我现在怀疑是不是lvs文件有问题,但为啥单单就这两个器件出现了问题,请问想这种器件识别错误的问题怎么解决,求大佬不惜赐教!

net0244连接没问题

net0244连接没问题

net0274

net0274

报的错误

报的错误

网友A:
线接错了呗

网友B:
lvs里面的lvs option中gate recognize 选择turn off

楼主:
引用 网友B:
lvs里面的lvs option中gate recognize 选择turn off

不行啊,大佬,我感觉是识别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接错了呗

接线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C(2025-09-06):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你怎么解决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你怎么解决的啊

cadence的问题,重装个虚拟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