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etlist转sch后,MOS管的count值怎么处理

楼主(2025-06-26):
各位大神,我将netlist转为sch后,发现netlist中MOS的count参数在sch中不能显示,但此sch生成的netlist可以体现count。

我将此sch的一个PMOS 拷贝到一个新建的sch中(对应M0,nf=1,m=1),复制为M1(修改nf=5,m=7),从pdk lib中调用同类型PMOS(设nf=3,m=3)。生成netlist后发现,M0的count值仍保持为8; M1的count=8,nf=1; M2的count=3,nf=3。如图中netlist所示(netlist中mos没有关于m参数的直接体现)。
我得出结论:1. netlist转为sch后,netlist中MOS的count参数有成功导入到sch,但在sch中看不到count参数。
2. nf参数和count值互不影响。
3.正常调用pdk生成的电路,MOS 的m参数对应netlist的count值。
4. netlist转换出来的sch中,MOS管应该有一个隐藏参数count,并且其优先级高于m参数(即,此时设置m值没有用)。

请教大神们,netlist转换出来的sch中MOS隐藏参数count怎么可以在电路中体现出来?或者怎么修改这个count值?

netlist

netlist

sch

sch

Q properties

Q proper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