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混仿时,config中只能识别到顶层的数字电路,子模块数字电路识别不到是为什么?

楼主(2025-06-26):
用Cadence incisive做AMS混仿时,config中只能识别到顶层的数字电路,识别不到子模块数字电路是为什么?

网友A:
首先查看库是否完整,然后你看看数字内部是verilog形式还是schematic,替换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查看库是否完整,然后你看看数字内部是verilog形式还是schematic,替换后就好了 ...

数字TOP里边是verilog代码,也不会像模拟电路有个叉叉一闪一闪,怎么看是否完整呢?

网友B:
作为digital top,需要添加相应的底层vlog models在ams options里面。否则,cadence config无法找到相关的subblock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为digital top,需要添加相应的底层vlog models在ams options里面。否则,cadence config无法找到相关的s ...

ams options在哪里呢?

网友C:
这个窗口看到NONE其实无所谓的,不影响仿真,重点是你的include file里需要包含这些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窗口看到NONE其实无所谓的,不影响仿真,重点是你的include file里需要包含这些cell ...

怎么确定include file里是不是包含这些cell呢?

网友(点评):
这是designer自己去check了呀,你仿真能不能跑起来吧,如果跑不起来他会报错的,报你这个cell没有定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确定include file里是不是包含这些cell呢?

这几个cell的路径你include进去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ams options在哪里呢?

这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窗口看到NONE其实无所谓的,不影响仿真,重点是你的include file里需要包含这些cell ...

“这是designer自己去check了呀,你仿真能不能跑起来吧,如果跑不起来他会报错的,报你这个cell没有定义”
一次仿真报错不全啊,每次只报一个模块,跑几十次才能全部确认,效率比较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几个cell的路径你include进去就行了啊

include到哪里?

网友E:
verilog文件的话最好把所有需要的.v文件import到同一个library里,感觉你只是导入了top的代码文件而没有导入其内部调用子module的代码文件,可以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verilog文件的话最好把所有需要的.v文件import到同一个library里,感觉你只是导入了top的代码文件而没有导 ...

目前是这么做的

网友:
搜下数模混合仿真流程,能找到答案吧。

网友(2025-10-14):
你的这个config页面中,global bindings 的 Library List, 把你写的verilog的库加进来。电路库。工艺库。等能加的就都加进来,然后重新刷新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