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仿时,config中只能识别到顶层的数字电路,识别不到子模块数字电路是为什么?

楼主(2025-06-26):
混仿时,config中只能识别到顶层的数字电路,识别不到子模块数字电路是为什么?

网友A:
好像是得选这个定义Verilog文件位置,或者选上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得选这个定义Verilog文件位置,或者选上面一个

选了之后,这行变成这样了,然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得选这个定义Verilog文件位置,或者选上面一个

specify reference Verilog灰色的,点不了。

网友B:
library list填上你不识别的库,再点一下recompute。

网友C:
不用管它,这些子模块你只要编译好了就行,在ams仿真时候需要加入那个预编译库,worklib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得选这个定义Verilog文件位置,或者选上面一个

tree view这里添加reference verilog还是有问题,仿真会报cmd子模块里调用了其他子模块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brary list填上你不识别的库,再点一下recompute。

library list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管它,这些子模块你只要编译好了就行,在ams仿真时候需要加入那个预编译库,worklib之类的。 ...

预编译库,worklib之类的在哪加呢?

网友C:
你数字部分用的什么引擎?xcelium(xrun),questa adms还是别的?
貌似你对混仿流程不熟,建议找个经常做这事的同事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数字部分用的什么引擎?xcelium(xrun),questa adms还是别的?
貌似你对混仿流程不熟,建议找个经常做这 ...

INCISIVE.

这个worklib是存放所有数字子模块的lib?是verilog已经转到virtuoso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数字部分用的什么引擎?xcelium(xrun),questa adms还是别的?
貌似你对混仿流程不熟,建议找个经常做这 ...

在pre-compiled libs加入库后仿真,报这个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INCISIVE.

这个worklib是存放所有数字子模块的lib?是verilog已经转到virtuoso的文件?

如果用Cadence的一套,最好升级到xcelium吧。20.09以上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Cadence的一套,最好升级到xcelium吧。20.09以上版本。

INCISIVE已经跑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