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irtuoso中怎样自定义变量,可以通过envSetVal envGetVal使用

楼主(2025-06-26):
有没有不修改virtuoso安装目录下文件的方法?

网友A:
在你的启动文件夹建个.cdsinit或者.cdsenv,在这两个里面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的启动文件夹建个.cdsinit或者.cdsenv,在这两个里面定义

好像不行

网友B:
要用setShellEnvVal,你说的那个是针virtuoso自己的软件变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setShellEnvVal,你说的那个是针virtuoso自己的软件变量的

我就是想要设置virtuoso自己的软件变量,不想设置系统的环境变量。

目前知道的一个方法是在virtuoso的安装目录下 /.../tools.lnx86/dfII/etc/tools/
这里边每个文件夹代表一个partition
如果想要添加layout的变量就在 layout/.cdsenv中添加
这样也能定义自己的partition,只要创建文件夹和.cdsenv就可以。
但是安装目录没有权限,没法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要设置virtuoso自己的软件变量,不想设置系统的环境变量。

目前知道的一个方法是在virtuoso的安 ...

那你用test_xxx肯定改不了啊,软件根本没有这个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用test_xxx肯定改不了啊,软件根本没有这个变量。。。

这不是在试有什么方法能自定义变量嘛

二楼朋友说 “启动文件夹建个.cdsinit或者.cdsenv,在这两个里面定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是在试有什么方法能自定义变量嘛

二楼朋友说 “启动文件夹建个.cdsinit或者.cdsenv,在这两个里面定 ...

用户的自定义变量是无法通过envSetVal和envGetVal来修改和获取的。它们的目标都是cdsenv。它们都是Cadence自身的环境变量,用户没有办法自定义cdsenv。

如果你只是需要定义一个全局变量,你可以直接写在.cdsinit文件里面。它是SKILL脚本。你要保证每次运行的时候,都会加载该.cdsinit文件就好。

另外,你提问的意图不是清楚。并不了解你到底想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