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的route阶段问题

楼主(2025-06-26):
求助各位大神,我在做route的时候出现了下面的warning(找不到physical port),导致route不了,但是在之前early global route的时候是连起来的,请问是什么原因

1

1

网友A:
这warning message 写明确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warning message 写明确了啊。

可是在early global route的时候是都能连上的,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求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在early global route的时候是都能连上的,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求助

你去找一下这个port的pin shape看看有没有啊,没准是你误删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去找一下这个port的pin shape看看有没有啊,没准是你误删了呢

我刚刚具体查看了一下,确实是我的一些pad引脚没有连上,例如POC,VSSPST这些引脚,请问这些引脚用globalNetConnect怎么连接,后面参数怎么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刚具体查看了一下,确实是我的一些pad引脚没有连上,例如POC,VSSPST这些引脚,请问这些引脚用global ...

像你上方报warning那些信号端口,先把port位置摆好呀,在gui里面floorplan → pin editor,有这块pin shape的话,工具绕线就会绕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