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中frequency divider架構訂定請益

楼主(2025-06-26):
各位前輩好

我目前正在進行一項輸出為MICS頻段(402–405 MHz)的PLL設計專題,這份專題希望以全類比方式實現整體架構。不過在決定架構的過程中Frequency Divider 的選擇出現了問題,根據近幾年的相關文獻,多數MICS頻段PLL設計中,Frequency Divider 幾乎都是以數位電路實現,然而,在我們的設計中由於無法進行混合訊號模擬與驗證,只能考慮全類比方式實現,此外,在我們的spec中有一個限制為tuning step,這樣的解析度對於類比控制方式而言實作上較為困難。故想請教各位前輩是否有相關paper或實作經驗曾經指出,在MICS頻段下,以類比方式實作Frequency Divider是可行的?

謝謝各位前輩

网友A:
所以是要不同除數的frequency divid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是要不同除數的frequency divider?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太理解你的需求,吞咽式分频器应该满足吧
https://wenku.baidu.com/view/a92bfb5933d4b14e8424682b.html? ...

你好
我需要的是使用ˋ類比的方法實現一個藉由外加一個輸入可以任意調整除頻倍率的frequency divider,因為參照許多文獻大多是除以一個單一倍率而無法達成這項功能

也先感謝您的回覆

网友:
如果真的要做多除數
可以考慮用ai寫出來
用quartus合成電路

网友(2025-08-15):
可以了解一下MMD(multi-modulus-divi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