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ock_opt -only_psyn打乱了-only_cts的时钟树平衡怎么办

楼主(2025-06-26):
如题,本人ICC在做完clock_opt -only_cts -no_clock_route后时钟树已经平衡了,但是在我进行clock_opt -only_psyn -no_clock_route 之后时钟树被打乱了是为什么,期间我有设置set_fix_hold [all_clocks],是我有些什么设置没设置吗?

楼主:
我高亮查看了我设计的时钟路径的cell位置,同一条时钟路径的cell位置没变,数量没变,高亮形状一模一样。查看cell名字,用的cell也是一样的,但是报告中的cap和Trans是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_dont_touch

您好,想问下具体如何操作?我问了deepseek,按照这样设置后重新做-only_psyn的优化,但是时钟树平衡还是被打破了,原本时钟树skew已经达到了0.05了,优化后变成0.2了。

网友B:
你opt的目的是啥?可能工具认为skew的增大是一种tradeoff?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opt的目的是啥?可能工具认为skew的增大是一种tradeoff?

目的是优化时序,修hold。我先dont_touch了CTS阶段增加的cell和net,后运行了一遍clock_opt -only_psyn先优化了setup,又设置了set_fix_hold [all_clocks]后又运行了一遍clock_opt -only_psyn优化hold。最终结果report_clock_tree时skew就达到0.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