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输出波形差不多但SFDR相差较大

楼主(2025-06-27):
最近对电流舵DAC输出波形做FFT时,发现在四种输出波形差别不大的情况下,SFDR相差很多
仿真器为spectre、精度为moderate
四种输出结果:
Interactive.29的SFDR为78.97dB
Interactive.30的SFDR为82.69dB
Interactive.31的SFDR为93.22dB
Interactive.33的SFDR为89.01dB

以下是SFDR的测量方式,取1024个输出台阶,每个台阶取512个点,共524288个点,然后只测带内的谐波

想知道为啥输出波形差不多的情况下,SFDR为何相差很大?特别是上图Interactive.29的波形感觉比Interactive.31好,但Interactive.29的SFDR小15dB?

网友A:
波形差不多是你肉眼看的差不多,实际上肯定是有差异。以数据为准。93db和79db差距并不大,以1V满摆幅为例,93db对应为1/(93db)=22.38uV;79db对应为1/(79db)=112.2uV

楼主:
C:\Users\tb\Desktop\EETOP\图片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形差不多是你肉眼看的差不多,实际上肯定是有差异。以数据为准。93db和79db差距并不大,以1V满摆幅为例, ...

好的,谢谢。我同时打算把数据导出来用matlab算一下

网友B:
开始时间选长一点?4n,工作状态建立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始时间选长一点?4n,工作状态建立好了吗

我再多仿一点时间试一下,4ns已经是有两个周期的输出波形后的点

网友(2025-10-16):
按照博主你的方法,假如现在我对一个1GHZ的DAC做FFT,周期为1ns,如果理想ADC的输入正弦是511/1024*1G,那我是不是选择1024个阶梯,起始时间10n,截止时间1034n,选点数1024*512即可

网友:
还有一个请教的问题,看你的FFT你做的DAC是20GHZ的,看你的仿真结果图,你的settling都很短,你是如何控制每个周期settling时间的,我仅仅加了一个Cascade以后,settling就控制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