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ec中由于乘法器引起的abort点

楼主(2025-06-27):
工具遇到abort点卡死,有几百个abort

网友:
大型乘加逻辑一致性本来仍旧是业界难题,只能通过综合文件辅助验证(比如dc的vsdc resources.rpt)高版本可以用cfm的recipe试试他的分析方法的排列组合

(Abort) Conformal_Abort_Diagnosis_Guide_231.pdf

(Abort) Diagnosing_Common_Scenarios_of_Aborts_232.pdf

(Abort) Solving_Aborts_with_Compare_Recipes_231.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