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何乐年课本交叉耦合对做共模反馈合理吗?

楼主(2025-06-27):
这个结构做共模反馈,等于阻抗是1/gma-gmb,我自己人为给交叉耦合对加一点失调,一边w/l是8:1,一边是7.95:1,增益直接掉了30db。如果变成了正反馈更是会直接挂掉。这个电路真的合理吗?

网友A:
输出CM变成了VGS_N,这种结构肯定不稳定,因为原来的folded 节点是应该成为虚拟地的,现在在运放slewing时候肯定不成立了。可以增加另外两个NMOS与M9b,M10b并联,但是栅极接固定BIas,调整CMFB与固定BIasing的电流比值应该会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CM变成了VGS_N,这种结构肯定不稳定,因为原来的folded 节点是应该成为虚拟地的,现在在运放slewing时候 ...

这种情况是相当于一个正常的阻抗和1/gma-gmb并联吧,应该还是风险很高?如果ab交叉耦合对变负阻了呢?或者ab交叉耦合对gm差的大了阻抗陡然降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情况是相当于一个正常的阻抗和1/gma-gmb并联吧,应该还是风险很高?如果ab交叉耦合对变负阻了呢?或 ...

Good comment. 增加固定偏置后,只要保证固定偏置支路DC电流大于图中已有的CMFB,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应该会有迟滞,所以让固定biasing的电流更大一些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od comment. 增加固定偏置后,只要保证固定偏置支路DC电流大于图中已有的CMFB,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不 ...

嗯嗯,感谢您的回复。因为我把他的管子尺寸从16:1改成16.05:1,它的阻抗就会大大降低。就感觉这个电路理论值没什么问题,但实际抗失配的能力应该很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感谢您的回复。因为我把他的管子尺寸从16:1改成16.05:1,它的阻抗就会大大降低。就感觉这个电路理 ...

Transistor mismatch 主要是版图需要注意,不过16.05:1肯定不切实际,至少是整数比值才能用相同的finger长度进行匹配。

BTW, 你调整后最大增益可以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ansistor mismatch 主要是版图需要注意,不过16.05:1肯定不切实际,至少是整数比值才能用相同的finger ...

最大增益,两级出来大概90db?一级估计六七十db吧,因为我第二级cmfb用的电阻取共模电压,电阻不大。

我可能没有表达清楚,我的管子w/l是16:1,我人为改成16.05:1就会差特别多。等于千分之三的失配就会引起巨大的增益波动,因此我觉得这个电路结构不可靠。

网友:
这种结构,静态工作还好,要是工作时输出是摆动的,那非线性不敢想。

网友(2025-09-19):
共模稳定性比较强,但是差模的高阻节点是靠两个低阻跨导相减实现,所以不抗mismatch,稍微不一样一点就是低阻,增益就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