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下为何把时钟网络设置为了非IDEAL,在经过clkbuf后依旧没有延迟信息?

楼主(2025-06-27):
                                图2. ptpx的时序报告

                                图3. 综合后的网表

已经将时钟网络设置为非理想了,并且在综合后的网表里面也显示已经插入了buf,为何在PTPX的门控时钟的时序分析中没有显示加入了buf的clock延时?
有无大神帮帮小白

网友:
report timing的时候加上-path_type fullclockexpand选项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_propagated_clock

感谢你的回答,在使用了这个参数后确实使得clkbuf的延时生效了,但我在使用了这个参数后将综合后的网表进行网表的功能仿真,对波形用ptpx进行功耗分析的时候发现clocknetwork的功耗低了许多,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否跟Ideal network和propagated clock这两个参数本质是冲突的有关(我并没有使用反标文件,只是对网表进行功能验证)

                   使用了IDEAL network 的clock

                 使用了propagated clock的c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