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A仿真数模混合电路特别慢

楼主(2025-06-27):
之前一直用的nanosim仿的,最近尝试使用xa仿真模拟电路的cdl,发现仿真速度较nanosim有数量级的提升。

遂萌生了使用xa仿数模混合电路的想法,但发现速度相对nanosim又慢了几倍,有大佬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有咩有什么解决办法?
xa设置模拟电路仿真精度=5,数字电路仿真精度=3

网友:
数模混合仿真,数字用代码,模拟分模块,不关键的地方精度设低,关键模块精度设高即可

网友:
再就是用多核

网友A:
前辈,最近小弟刚开始学习使用XA仿真,请问你现在是怎么将数字与模拟的仿真精度分开的?
我现在是在配置文件中设置set_sim_level 变量来改变我的仿真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辈,最近小弟刚开始学习使用XA仿真,请问你现在是怎么将数字与模拟的仿真精度分开的?
我现在是在配置文 ...

set_sim_level 可以加-inst 或者-subckt指定instance或subcicuit ty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