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模反馈的工作点异常

楼主(2025-06-27):
这几天一直在论坛里发帖打扰大家,跟大家道歉了孤独求索没有指导的小白跪谢大家很多热心的回复。

电路图按照图一搭建的,stb环路这些问题都正常,vdd要求3-5V,在3V工艺的nmos为s工艺角下,工作点直接坏了是什么原因?
初步应该排除了增益不足的原因?cmfb的运放增益为gm1/gm2,我改了一下电路图,通过提高输入管和负载二极管的电流比值来提高cmfb增益,但整个环路还是会出现这个问题。以及感觉也不是电压裕度的问题?因为如果用一个五管运放,直流工作点就正常了,只是五管运放一管二的结构整个cmfb环路稳定性不足。
感谢大家!

网友A:
你的TB是什么样的?是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的形式跑的D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TB是什么样的?是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的形式跑的DC吗?

图中这种开环testbench。因为我同时在看内部cmfb的环路stb稳定性,我看有资料说仿真stb时,最好只保留一个环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中这种开环testbench。因为我同时在看内部cmfb的环路stb稳定性,我看有资料说仿真stb时,最好只保留一 ...

开环的话那你不是给的固定输入共模DC电压吗,为什么你SS的时候输入电平是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环的话那你不是给的固定输入共模DC电压吗,为什么你SS的时候输入电平是3V?
...

两个状态输入电平都是vdd的,这个电路的要求输入电平为0和vdd,vdd从3-5V

网友(2025-09-08):
题主,解决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