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co_netlist疑惑!!!!

楼主(2025-06-27):
各位前辈们好,目前在study Freeze Silicon ECO Flow,
ECO flow提到想要update the design with the ECO可以使用eco_netlist,
我的疑惑是更改的netlist是先write_verilog去做修改吗,还是是前端工程师会去修改原本RTL Synthesis后的netslist,再交给后端工程师?
想请各位前辈们解惑~

网友A:
没有做过post mask eco,只做过pre mask的。是前端工程师直接修改原本的综合后网表,然后我们在innovus中使用ecoDesign这个命令将原本enc中网表替换成新的,然后继续修后续的timing drc这些东西,因为是pre mask的,可操作空间还比较大。

网友B:
是前端从后端这里拿final的网表,在他们做完eco后返给我们posteco的网表,在这个网表的基础上做后端实现就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做过post mask eco,只做过pre mask的。是前端工程师直接修改原本的综合后网表,然后我们在innovus中使 ...

pre mask我之前也有做过 感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前端从后端这里拿final的网表,在他们做完eco后返给我们posteco的网表,在这个网表的基础上做后端实现就 ...

很感谢你的回复! 让我对post mask更了解一些

网友:
都了解,pre好弄,post难搞,也有可能存在搞不了,只能增加层次的,多加money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