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ayout抽寄生能抽出寄生器件类型吗?例如寄生二极管或三极管

楼主(2025-06-27):
RT:最近遇到这个问题,很想知道有没有方法能抽出layout的寄生器件类型

网友A:
能抽出来,LVS rule 里面有options设置打开就能抽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抽出来,LVS rule 里面有options设置打开就能抽出来。

方便告知是哪个选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抽出来,LVS rule 里面有options设置打开就能抽出来。

抽寄生不是pex嘛,不太懂这个

网友:
lvs 中有对应技术diode的定义,打开寄生diode的开关,跑lvs 时就会抽取diode了。无需p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