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传统levelshift电路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5-06-27):
图1是我用到的传统levelshift电路结构,我的输入信号是±5V的方波输入,预计将高电压shift到70V,输入信号的rise time和fail time都设置为200ps如图2所示,对于电路结构中的OUT以及_OUT两个信号节点的仿真结果如图3、4所示,想求助一下为什么两个信号在下降都会出现下降速度变慢的问题呢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图4

图4

网友:
管子的耐压是100V的吗,看样子好像下拉能力弱了,增大下管尺寸试试呢

网友A:
额,你这个PMOS的VGS也能耐70V吗?能直接这么接?想要下拉快点就加大点宽长把,或者下管换成nld100_nbl应该会快一些

网友B:
process ??
Level shift 不要电压差太高  , 5v -> 70v 差太大  . 像一般 1.8 32v 都会先转到中间 5v 再转一次 .  另外 Level_shift pmos 串电阻 . 你下 面 nmos 如此大很耗电

1. pmos + series resistor

2.  5 -> ~ 10~20v
   20v shift to 7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你这个PMOS的VGS也能耐70V吗?能直接这么接?想要下拉快点就加大点宽长把,或者下管换成nld100_nbl应该 ...

嗯嗯,可以耐压70V的,单纯加大N管的宽长比不是也会使上拉速度减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cess ??
Level shift 不要电压差太高  , 5v -> 70v 差太大  . 像一般 1.8 到 32v 都会先转到中间 5v 再 ...

可以请教一下PMOS串电阻是串在哪里呢?如果是我理解的串接在nmos和pmos之间的话,不会影响输出点的电压没有办法拉到VDDH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可以耐压70V的,单纯加大N管的宽长比不是也会使上拉速度减慢吗

你再看看工艺手册,VGS耐压应该不会有这么高,现在的薄栅氧MOS的VGS耐压大多都是5V,厚栅氧可以到24V。看你管子的型号,VDS耐压可达100V,VGS应该是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