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电流模带隙基准的启动电路正向设计思路

楼主(2025-06-28):
我采用的是电流模带隙基准,在不加启动电路时对运放输出节点进行直流扫描,得到结果如下,现在准备采用图2结构的启动电路,启动过程我理解,但是具体怎么设计管子尺寸呢?

在正向设计启动电路的时候该由哪些结果来指导启动电路的设计呢?

网友:
没看懂这个启动电路,我自己用的电流模启动电路是连接的电流镜栅,也就是运放输出端。如果你明白原理,只要扫描出来的第一个零点后不要上升产生第二个零点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