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什么结构是差分输出的CLASSAB啊

楼主(2025-06-28):
为啥找的资料都是单端的CLASSAB,那外部差分100欧姆的负载要怎么带得动。

有个啥论文、资料、教程也行。

网友A:
Huijsing的这本书里有很多Operational Amplifiers Theory and Design,建议多看看

网友B:
挺多结构的,比如这种 class AB

网友(点评):
推挽和AB类输出特性是两回事情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多结构的,比如这种

我是想要线性跨导环控制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Huijsing的这本书里有很多Operational Amplifiers Theory and Design,建议多看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