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个TSMC 28nm的layer mapping table

楼主(2025-06-28):
如题:求一个TSMC 28nm的layer mapping table文件。

当前正在做TSMC 28nm和另一家的28nm工艺的转层,但是没有T家的layer mapping table,所以DSDDMY(130;3~7), RODMY(49;0), CO(30;21~22),M1(31:209),M2(32;209)几个层级的description不确定,无法确认转换工艺后对应的层级。

网友A:
第一个是台积电自己内部用的layer,没有具体描述;

第二个和第三个都是SRAM里面用的,RODMY基本等同于lvsdummy,就是不做LVS的意思;CO哪个是标识share CONT,就是横跨有源区和POLY的CONT。

M1和M2哪个是标识电压的,意思这个金属走的0.9V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是台积电自己内部用的layer,没有具体描述;

第二个和第三个都是SRAM里面用的,RODMY基本等同于lvsd ...

感谢回复,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