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的抖动太大,不知如何修正

楼主(2025-06-28):
大佬们,我的PLL的时钟频率,总是有小尖峰,也不知道怎么调,天天瞎鼓捣我那个电荷泵,也没点效果。请教大佬们,谢谢!

左边是时钟信号频率,右边是up和down信号

左边是时钟信号频率,右边是up和down信号

网友A:
左边的频率波形正常啊,就是pfd+cp带来的reference spur,书上有讲的,除了改pfd+cp,还可以降低PLL环路带宽。

楼主(2025-09-16):
引用 网友A:
左边的频率波形正常啊,就是pfd+cp带来的reference spur,书上有讲的,除了改pfd+cp,还可以降低PLL环路带 ...

谢谢大哥提供建议!今天刚把这个问题解决,是因为我没有给VCO+缓冲器(偷懒犯了低级错误),直接拿VCO的输出到DFF去采样,数据信号的翻转影响挺大的,通过DFF给VCO灌进去了。

3us以后,进入鉴相环节

3us以后,进入鉴相环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提供建议!今天刚把这个问题解决,是因为我没有给VCO+缓冲器(偷懒犯了低级错误),直接拿VCO的 ...

意思是vco出来的正弦信号直接给dff了?

需要先用buffer变成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vco出来的正弦信号直接给dff了?

需要先用buffer变成方波?

想着用只用上升沿就没管,现在没有那种尖刺了,但是锁定后,又往上跳个25MHz 屏幕截图 2025-09-17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着用只用上升沿就没管,现在没有那种尖刺了,但是锁定后,又往上跳个25MHz
...

UP/DN正常吗?VC的波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UP/DN正常吗?VC的波形呢?

今天刚跑的,就是VC还有frequency就是越振越猛,跑的时间有点短。
我现在再跑一个长的,我预计还是会和之前一样振着振着就大了,然后失锁。
用的BBPD我也不会算BBPD的LPF,边学边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