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求助

楼主(2025-06-29):
如图,顶层layout报错,都是显示的底层一个模块内部连线问题,请问这种问题大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求各位大佬帮忙看看,谢谢啦!

网友:
假设模块LVS没问题。有一种可能是顶层有一些线与这个模块的内部线短路了。不知道是否打开run short这个选项。

网友:
如果底层cell都能lvs pass的话,可以尝试带hcell跑,这样可以更清晰的知道是哪一层出了问题

网友:
对一下线有没有接反

网友:
这几根接的顺序可以检查一下,可能类似2接到1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