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18版图衬底接不上

楼主(2025-06-29):
已经打了PIN脚了,但是N管衬底没接上,请求大佬指点

底下高亮红色部分n管加SP GuardRing就是没有接上的部分,只有第二个管接上了

左一

右二

右一

LV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哪里看出来的

ring上的注入层加错了

网友A:
修这个模块的LVS,我看网上的视频。是有一定的逻辑的。首先出现错误的是net:VSS。看左边,版图有15个net都连到VSS。看右边,原理图有16个net都连到VSS。

网友A:
如果原理图没有问题,那就是版图上少连了一个VSS。看原理图中的M7、M8是否与版图一一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这个模块的LVS,我看网上的视频。是有一定的逻辑的。首先出现错误的是net:VSS。看左边,版图有15个net都 ...

n管只有第二个保护环里的衬底接上Vss了,其余的都接不上,用的都是一样的SP保护环。

衬底的电压是跟保护环里的一样的吧,只要套上了环应该就是接上了,别的我不知道该咋接
在版图设置未连线高亮,显示下面三组N管的Vss未连接(图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原理图没有问题,那就是版图上少连了一个VSS。看原理图中的M7、M8是否与版图一一对应。 ...

不止一个Vss吧。
n管只有第二组保护环里的衬底接上Vss了,其余的都接不上,用的都是一样的SP保护环。

衬底的电压是跟保护环里的一样的吧,只要套上了环应该就是接上了,别的我不知道该咋接
在版图设置未连线高亮,显示下面有三组N管的Vss未连接(图一)

网友A:
那你把“三组N管的Vss”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把“三组N管的Vss”接上。

不会接,不是默认套了SP环就接上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把“三组N管的Vss”接上。

他是显示衬底和SP环没有接上

网友:
把M7的s与M8的s都接到Body P-plus pick up AA ring.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是显示衬底和SP环没有接上

从哪里看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哪里看出来的

这个

网友:
你是不是盖错层了,都是nmos为什么盖的层次不一样

网友:
调用的单个NMOS没问题,把他们连在一起的注入层用成P+了。你做个DRC试试,应该会报N+与P+交叠了

网友:
这张图片的内容对解LVS没用,浪费精力。直接点击出现问题的MOS。然后看原理图解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