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精度pipeline sar设计求助

楼主(2025-06-29):
   目前在做一个高精度16biit pipe-sar,第一级sar9bit,整个两级做出了始终只有14bit,尝试用理想模块替换。已经单独尝试过的有理想比较器,结果没变化;理想级间量化,结果甚至13bit;底板BT采样信号所接采样管与底板CDAC时序切换开关为理想开关,没有变化,甚至略微下降0.3bit;第二级理想替代,下降1bit;

   神奇的来了,那天理想的模块还没有更换回去,我试着把CDAC包括CDAC所连接的所有开关以及CDAC电容阵列本身全部换成analoglib中的理想元器件,级间放大也换成veriloga理想的(第二级不更换)。。。就可以量化到15.8bit,懵了。然后我给级间放大换回自己的,精度又差不多14bit了。
    真心求前辈们交流指导,已经熬了很久的大夜了,完全想不通为什么啊,单独测试过MDAC的输出精度,有13bit,足够第二级量化的,如果是级间增益倍数的问题,我现在修改反馈变化增益精度也是在13-14bit变化。感觉还是第一级残差的问题?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看频谱才好判断是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频谱才好判断是啥问题

x现在结果是这样

网友A:
看不出明显的谐波,应该是其他问题。
可以试着往几个方向去debug:
1.采样,先看输入到ADC端的信号精度多少,会不会是仿真步长比较大导致仿真精度低(你有仿真到15.8位过,应该不是这个问题,但可以排除一下);之后看CDAC上采样到的信号精度多少
2.第一级残差,你怀疑这个的话就用sample函数把第一级CDAC的残差打出来,看哪个点超出理论的残差范围了,如果这一步有问题就定位到那一次的量化过程,看为什么比较器判断或者是CDAC建立出错
3.级间放大器有没有线性度问题,残差小和残差大的时候出现不同的增益。单仿扫描放大器的输入幅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明显的谐波,应该是其他问题。
可以试着往几个方向去debug:
1.采样,先看输入到ADC端的信号精度多少 ...

非常感谢前辈回答,我接着试一下;另外我觉得最有可能的是第三点,对不同残差放大增益不一样的问题,我是二级差分构成的开关电容放大电路,这种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具体到放大器晶体管的话能调整的地方就多了,说几个大方向上的:一个是级间增益和后级位数做折衷;第二个是运放输出级改成class-AB,线性度能上去;第三个就是最近几年都很火的ring-amp了,速度快摆幅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到放大器晶体管的话能调整的地方就多了,说几个大方向上的:一个是级间增益和后级位数做折衷;第二个是 ...

感谢前辈指点,我去试着改一改电路

网友B(2025-08-06):
引用 网友A:
具体到放大器晶体管的话能调整的地方就多了,说几个大方向上的:一个是级间增益和后级位数做折衷;第二个是 ...

你好,能请教一下残差放大的具体情况吗,我本人第一次接触pipeline sar,想做一个12bit的,第一级量化完之后残差怎么提取呢,我发现电容极板的两端共模电压存在偏移,保持不了我一开始设定的值,放大这一阶段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能请教一下残差放大的具体情况吗,我本人第一次接触pipeline sar,想做一个12bit的,第一级量化完 ...

1.pipe-sar的话在第一级量化结束后一般需要多切一次来产生残差,之后残差的放大过程就是开关电容放大器,基础不了解的话建议看下中文的硕博论文(会详细一点);2.两端电压偏移需要去找电流的通路,具体就是这个节点上各支路电流保存下来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pipe-sar的话在第一级量化结束后一般需要多切一次来产生残差,之后残差的放大过程就是开关电容放大器, ...

谢谢帮助

网友C(2025-09-15):
套筒式全差分运放的开关电容共模反馈

大佬,我最近在做16bit pipe-SAR ADC的毕设,两级,第一级7bit 第二级9bit,一位级间冗余,级间运放用的两级Gainboost OTA,开关电容共模反馈。我把运放接到SAR ADC中间后,发现同一个输入下,每次放大后的差值都在变化,至今还不清楚问题出在哪了,会不会是连接方式有问题,还是运放的问题。求大佬有空能解答一下小弟,万分感谢!
这是级间运放连接方式:CAP_P0,CAP_N0连接到第一级SAR ADC(下极板采样)的电容上极板;VIP,VIN连接到第二级SAR ADC的下极板。
这是运放用的两相不交叠时钟,不交叠时长有8ns。
这是两级运放的tran+ac仿真,取了输出共模稳定的点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pipe-sar的话在第一级量化结束后一般需要多切一次来产生残差,之后残差的放大过程就是开关电容放大器, ...

大哥你好我现在在照着一个买来的12bit的pipeline sar adc在复现,用的是6+8,采用的是.18的工艺,残差放大器这会用的是理想的,然后第一级和第二级他对应的有效位数单独仿真的时候都达到预期了,将两者加到一块的结果也是正确的,但是减去哪个重叠量以后经过一个DAC后的FFT有效位数好像只有第一位的结果,但是我仔细看了这个加法器确实正常工作了,但是有效位数却还是只有5.9bit.这种情况下可能是什么地方出错了啊?劳烦您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D:
大哥你好我现在在照着一个买来的12bit的pipeline sar adc在复现,用的是6+8,采用的是.18的工艺,残差放大器这会用的是理想的,然后第一级和第二级他对应的有效位数单独仿真的时候都达到预期了,将两者加到一块的结果也是正确的,但是减去哪个重叠量以后经过一个DAC后的FFT有效位数好像只有第一位的结果,但是我仔细看了这个加法器确实正常工作了,但是有效位数却还是只有5.9bit.这种情况下可能是什么地方出错了啊?劳烦您给点建议,谢谢。还有就是怎么样去测试MDAC的精度啊,能不能麻烦你讲一下。

网友(2025-10-17):
引用 网友C:
大佬,我最近在做16bit pipe-SAR ADC的毕设,两级,第一级7bit 第二级9bit,一位级间冗余,级间运放用的两 ...

我也没办法给出准确结论,有几个建议你可以试一下:
1单仿运放而不是放入AD里。复位相时候,前端电容采样一个固定的电压,然后看放大相的结果,有助于debug。
2反馈电容可以直接连到运放输入和输出端的,运放输出端到反馈电容的开关,个人认为是多余的,反馈电容变成电容和开关电阻的串联。
3.不交叠时间里运放输入端电压是悬空的,确认下这时候运放的输入输出有没有漂移。我之前都是做的高速,直观上感觉你这个8ns时间过长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哥你好我现在在照着一个买来的12bit的pipeline sar adc在复现,用的是6+8,采用的是.18的工艺,残差放大 ...

1.有点迷惑,两者加在一起的结果是对的,具体说下是怎么加的。重叠量是指级间冗余?如果是冗余,那就是减去一个固定量,理论上不会影响FFT的精度,除非削顶或者削底。

举个例子,6+8做12bit,级间放大16倍,级间冗余2bit。那么第一级的权重是64*[32 16 8 4 2 1],第二级权重是[128 64 32 16 8 4 2 1], 相加时是每级数字码×权重相加再减去96。这里的96是重叠的两位权重的一半,即(128+64)/2。

2.我其实只做过pipe-sar,残差在第一级量化结束后就生成了,MDAC没有做过。如果是级间运放的话,可以单仿,前端理想开关采样一个小幅度的正弦,然后对放大的结果做FFT;或者放到ADC环路里,第一级数字码转成电压,然后加上运放的输出除以增益,再做FFT。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有点迷惑,两者加在一起的结果是对的,具体说下是怎么加的。重叠量是指级间冗余?如果是冗余,那就是减 ...

感谢大哥解答,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我逻辑部分在采样点多的时候有些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