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版图中打了m1-m3的孔,为什么选中时,只能选中m1-m2的孔、或者是m2-m3的孔

楼主(2025-06-29):
如果PEX提取时,不选中match cells by names,后仿结果是正常的。如果选中,后仿结果就不正常。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是设置问题,还是未勾selec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设置问题,还是未勾select?

OPTIION-selection 这里设置一下

网友:
option select --> via stack选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