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流片结果分析

楼主(2025-06-30):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目前是利用艾伦书上的经典架构搭建的迟滞比较器,现在已经流片完成,出现了一些问题。
在迟滞电压的测试过程中,发现迟滞电压在一些芯片中很大,也在一些芯片中很小,(设计的tt下100mV,测试最大达到了300mV,最小20mV)超过了前后仿真中PVT仿真最差值与mismatch的3σ值的和。
仅通过测试结果来看,更像是mismatch的结果,可能是M3、M6管子的mismatch导致了这下问题。但是问什么前后仿真验证中并不能复现这个mismatch的结果(仿真点数足够)。使用的180nm工艺,生产阶段WPE、STI效应会有很大的影响吗?
补充一点:同时还流了另一个迟滞比较器,区别在于另一个迟滞比较器的电流为300nA,且M6管的宽长比小一点点(测试结果显示另一个迟滞比较器一切正常)。出现问题的比较器电流是100nA,之前判断是电流低导致进入亚阈值区,从而受STI、WPE效应影响过大,但是通过FIB将电流调整至200nA,从而使管子脱离亚阈值区,新的测试结果显示迟滞电压没有变好的迹象

网友A:
不太可能是电流的问题。可以检查下测试方法和信号路径,看是不是信号路径上有串扰之类的问题导致阈值附近翻转异常。STI和WPE理论上抽了后仿仿真应该会体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可能是电流的问题。可以检查下测试方法和信号路径,看是不是信号路径上有串扰之类的问题导致阈值附近翻 ...

谢谢前辈的回复。针对测试方法,另一个比较器测试是没问题的,说明测试方法没问题。实际上我做的是掉电阈值检测器,输入信号是经滤波后的电源电压与LDO输出的固定1.2V信号。但是测试结果是可复现的,应该也不是串扰的问题,还会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影响信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的回复。针对测试方法,另一个比较器测试是没问题的,说明测试方法没问题。实际上我做的是掉电阈 ...

仿真和测试条件是一样的吗?包括输入和负载?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仿真和测试条件是一样的吗?包括输入和负载?

蒙特卡洛除了DC,还要跑tr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蒙特卡洛除了DC,还要跑tran。

是的,我是直接跑的tran仿真,VDD以足够缓慢的时间上升下降,从而得到阈值跳变点电压

网友B:
失调电压多少?这种结构的比较器我用过,低温下部分芯片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调电压多少?这种结构的比较器我用过,低温下部分芯片出问题了,

失调电压的标准差在3mV左右,前辈的问题是出现在阈值电压不准吗?还是单迟滞电压不准。

网友(点评):
你这个失调应该没有问题,我那个比较器设计不合理,失调电压标准差有10mV,输入电压差低温下只有50mV,所以部分芯片低温下比较器没有正常翻转。

网友:
另一个M6的宽长比小一点点什么意思?跟M3的比例?我觉得尾管电流太小有可能拉不回来,还是有可能尾管电流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