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提取参数后,calibre生成schematic视图,打开的话会卡住,过很长时间才能打开

楼主(2025-06-30):
PEX提取参数后,calibre生成schematic视图,打开的话会卡住,过很长时间才能打开。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种情况。

网友:
网表太大了

网友:
没办法,提取的有几十万上百万个器件,太大了都会卡

网友A:
大电路直接用spectre网表仿真更好,calibre提取大电路要太久了,网表文件很大,也有可能出现提取错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电路直接用spectre网表仿真更好,calibre提取大电路要太久了,网表文件很大,也有可能出现提取错的情况
...

是不是Calibreview除了可视化以外,没有其他好处?

网友:
open (read only),不要编辑模式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电路直接用spectre网表仿真更好,calibre提取大电路要太久了,网表文件很大,也有可能出现提取错的情况
...

你好,这个可以具体说说嘛。怎么知道是否用calibre提取出错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