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式共源共栅设计成单位增益放大器

楼主(2025-06-30):
设计单位增益放大器,采用折叠式共源共栅结构,输入阶跃信号,输出出现这种现象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过冲?无法下降在输入阶跃信号的低电平

网友:
非轨对轨

网友A:
方波周期多大?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多少,看起来是正常的延时

楼主:
折叠式共源共栅设计

引用 网友A:
方波周期多大?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多少,看起来是正常的延时

方波周期用的50ns。直流60dB,单位增益带宽只有48Mhz。
很奇怪,我在计算的时候明明用200Mhz的GBW,实际设计出来怎么就差这么多呢?求大佬帮我看看我的设计思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方波周期用的50ns。直流60dB,单位增益带宽只有48Mhz。
很奇怪,我在计算的时候明明用200Mhz的GBW,实际 ...

手工计算过程没问题,唯一重要的就是你用的啥工艺,为啥还在拿UnCon来计算,.18工艺这个计算就已经和仿真有一定差距了,同时书上的所有理论都是简化过程,只是给你调试一个理论指导,如果差可以往哪个方向调试修改,实际仿真的结果肯定和理论计算有差距,可以用更精确的理论来代替,比如计算带宽可以用TT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工计算过程没问题,唯一重要的就是你用的啥工艺,为啥还在拿UnCon来计算,.18工艺这个计算就已经和仿真 ...

65nm工艺。那我在估算管子的尺寸的时候,用什么方式会比较合适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工计算过程没问题,唯一重要的就是你用的啥工艺,为啥还在拿UnCon来计算,.18工艺这个计算就已经和仿真 ...

本来我是想增大W/L来增大gm,提高单位增益带宽的。我还想问问为什么输入管尺寸一增大,就会进入亚阈值区呢?

然后我就打断把主极点往外移动,所以等比例减小输出管的W、L,但是直流功耗就会增加,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明明支路上的电流没有改变。求大佬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65nm工艺。那我在估算管子的尺寸的时候,用什么方式会比较合适一点

65nm短沟道效应已经很严重了,用长沟道的计算公式必然不准,如果你不是那种熟练工程师,建议你可以学习一下gm/id的设计方法,这个对于短沟道适用,B站上也有相关教学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我是想增大W/L来增大gm,提高单位增益带宽的。我还想问问为什么输入管尺寸一增大,就会进入亚阈值区呢 ...

关于进入亚阈值,提供一种思路仅供参考,可能是由于宽沟道效应(即先进制程下阈值电压与沟道宽度也有关),短沟道效应等等二级效应,关于功耗增加,电流一定增加,偏置电路的所有理论推导都是基于饱和区公式所以你得先确定此时是不是所有管子都仍然工作在饱和区,包括偏置电路,先让所有管子都工作在饱和区,在先进制程下,直接W/L成比例变化,由于各种二级效应,静态工作点是可能会发生改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65nm工艺。那我在估算管子的尺寸的时候,用什么方式会比较合适一点

如果你不是那种很熟练的工程师推荐可以使用GM/Id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65nm短沟道效应已经很严重了,用长沟道的计算公式必然不准,如果你不是那种熟练工程师,建议你可以学习一 ...

好的谢谢您弱弱的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在设计单位增益放大器的时候,按照给的精度要求算了开环增益,GBW,而且也留了余量。明明A和GBW都达到要求了,精度就是上不去,即使增大电流,精度也变化不大,到底是为什么呢:'(谢谢你好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您弱弱的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在设计单位增益放大器的时候,按 ...

正如楼上的意见那样,你的输出摆幅和输入摆幅够吗,这是你需要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