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l转化为原理图出现内部symbol引脚方向不对

楼主(2025-07-01):
晚辈在进行数模混合仿真的时候出现以下问题,恳请大佬解惑答疑。
我把用verilog代码进行dc综合,pt分析,sp分析,pg然后将后端的网表导入virtuoso,生成的模块图如下:

遇到的问题是:顶层原理 图模块输入输出引脚的方向是对的,但是如果追踪到内部的小模块就会发现原本应该是输入的引脚,在内部变成了输出。
如下图:

比如内部的por模块:它的POR端口本来应该是输入,但是现在变成了输出端口。
在进行仿真的时候,整个模块无法响应。
恳请大佬解惑。

网友A:
先看下信号对不对  跟引脚输入输出没啥关系 只代表连接关系  导入的文件 要带pininfo 才会正确的引脚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下信号对不对  跟引脚输入输出没啥关系 只代表连接关系  导入的文件 要带pininfo 才会正确的引脚方向 ...

是不是在导入的时候还要选择一个引脚排布文件,来是指定引脚的输入输出?

这样吗?还真是在cdl网表里面直接改?

网友B:
直接在cdl里面改,可以参考下standard cell的cdl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在cdl里面改,可以参考下standard cell的cdl文件

已经解决,前来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