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igma delta ADC 的R+C后仿的问题

楼主(2025-07-01):
想问下各位大佬,我在做sigma delta ADC的R+C的后仿时,ENOB大幅度下降。从fft结果中可以看出2,3, 4...等低频处谐波特别大,而且在低频段也无法下挖(前仿未出现该现象)。跑了noRC和C+CC仿真性能都和前仿性能类似。想问下应该如何缩小寄生的R,减小其影响呢?

网友A:
找下那些net寄生电阻大,增加走线宽度,缩小走线长度,差分走线环境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下那些net寄生电阻大,增加走线宽度,缩小走线长度,差分走线环境一致

想问下是不是应该重点关注靠近放大器输入端的寄生电阻,因为那里没有直接与驱动电源相连接。而电容负端的寄生电阻相对来说会不会影响比较小。
是不是靠近放大器输入端的电阻更容易引起谐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问下是不是应该重点关注靠近放大器输入端的寄生电阻,因为那里没有直接与驱动电源相连接。而电容负端的 ...

应该是吧,可以先从运放本身开始debug,对比一下前后仿真下运放THD有没有明显下降。再去看模块间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吧,可以先从运放本身开始debug,对比一下前后仿真下运放THD有没有明显下降。再去看模块间走线
...

我想再问一下,运放的thd分析是直接在输入加正弦波吗。就是把放大器和其两侧的电容直接拿出来,在输入端加一个很小幅度的正弦波。然后看输出端的正弦波的thd。这个输出正弦波大概看几个周期呢,需要像ADC测试一样满足相干采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再问一下,运放的thd分析是直接在输入加正弦波吗。就是把放大器和其两侧的电容直接拿出来,在输入端 ...

我觉得可以先从单位增益buff开始看,給个小正弦波,如果运放版图有问题就应该可以看出差异了。fft只要满足相干采样的要求就好,周期多少不影响,仿真步长要小,参考https://blog.eetop.cn/blog-1789212-6953588.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以先从单位增益buff开始看,給个小正弦波,如果运放版图有问题就应该可以看出差异了。fft只要满 ...

好的,谢谢指导。大概明白啦。